楼主(2004-08-30):
服务器和工控机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个人认为:
工控机从机箱、电源、底板等都是为了适应比较恶劣的环境设计的,事实上,许多工控机对系统本身的要求不是太高,而服务器的工作环境就很不错了,主要考虑的是机器的内存、CPU、硬盘等等性能以满足系统负荷的需要。

楼主:
谢谢!觉得您分析的很不错!我就是有这种想法,但就是讲不出来!
我是新手,望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2015-10-29):
如果不从工作环境来分的话,能不能理解服务器就是配置高的工控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从工作环境来分的话,能不能理解服务器就是配置高的工控机。

不能这么理解吧?一个是重点考虑性能,一个重点考虑可靠性,出发点就不一样!

网友D(2019-06-12):
工控机主要用来作为控制一些设备的主机,像控制管理IC卡设备终端设备, 一般不需要多高的配置。
服务器不一样了,服务器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配置一般要求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