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30):
请教高手:      有一关于三菱PLC的问题:CUP: FX2N 模拟量模块:FX2N-2AD    指令:FROM K0 K0 D10 K2 我这条指令为什么读不出数据?

网友A:
0,空格,还是其他什么?

网友B:
做过2ad的项目 一时忘了 好象不是k0 应该指定正确buffer memory通道号才能读取。看一下手册,上面有例句的。

网友A:
不是k16就是 k17,2AD手册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