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液位继电器

楼主(2004-08-30):
我做了一套扬水泵控制箱,Omron液位继电器选用61F-GP-N控制天面水池,可是天面水池水满有时泵浦不会自动停止,有时又能正常工作;还有有时水位只要低于高液位电极棒泵浦就会自动启动,特别是晚上用水高峰期,因为这样泵浦会在短时间内频繁启动十几次,因为这样我的电工每天晚上都要守在水泵房手动控制,我也被电工骂得要死。
     我测过液位继电器的信号输出电压为3.6V,而电极棒上的电压只有2.4V。水池到控制箱距离为600M,电极棒有效距离为1K米。表情表情请各位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你的液位电极棒有问题吗?

楼主:
没有,我用一桶水试过了

网友B:
你拉的液位线有多长。

网友B:
是不是液位线太长了

楼主:
600~700米左右,谢谢

网友C:
线太长了,试试直流控制吧。

网友D:
把OMRON继电器安装在水池边,看看行不。

网友E:
我做过那种机械式的液位控制器(利用它的两个球的浮力和自重来完成0
两线就解决了
好用的很,也非常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做过那种机械式的液位控制器(利用它的两个球的浮力和自重来完成0
两线就解决了
好用的很,也非常简单
兄弟,说说咋做的呀?

网友G:
用浮球式的液位控制器,两线就解决了,非常简单

网友H:
楼主啊,能不能把OMRON的液位继电器说明书搞一份啊
yusr0765@yahoo.com.cn

网友I:
一般来说OMRON的液位控制电极是三根的.按道理来说不会频麻启停.路过而已,我也不知道.

网友J:
61F-GP-N:
           5号引脚对4号脚如何时,才能使10\11脚的触点动作?

网友K(2008-12-14):
距离太远,引入干扰
你的液位继电器与水池距离太远,使干扰信号进入液位继电器,不失控才怪。建议把液位继电器安装到水池附近,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L:
你的线太长,信号衰减了!

网友M:
用浮球液位计控制即简单,又省事,想要显示和控制加块数显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