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30):
最近我有个 朋友遇到一点难题,希望在座的同僚给我个答案:请问三菱的软件是不是能支持三菱所型号的plc?谢谢!
[Post=1][/Post]

网友A:
視您的OLC TYPE 再選擇一款軟體!
若是高階的伺服~~~S  + P  ...CPU,就必須3種軟體搭起來用

网友B:
GX能支持三菱所型号的plc,但不包括20GM

网友C:
gx能支持但是有些老型号需要在98系统下打开gx才能读取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GX能支持三菱所型号的plc,但不包括20GM
也不包括F/F1/F2

网友E:
老A就不行.

网友F:
支持三菱所型号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