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不顺畅

楼主(2004-08-30):
我以前主要用西门子的,现在用三菱,但在电脑和PLC通讯时不是很顺畅,同是一个型号的PLC,有的能通讯上,有的却不能(暂时),并且同一PLC,也是有时通讯上,有时就不行,不知道是何原因,请各位赐教,多谢。

网友A:
通迅接口有問題嗎?

网友B:
你肯定是用的FX2N及更低的PLC,并是用FX编程软件,原因不知,但可以解决,用GPP及以上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B:
用98的系统,用GX试试

网友C:
估计通讯电缆有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通讯电缆有接触不良现象
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现在的廉价通讯电缆和接头质量的确不怎么样

网友E:
我认为是适配器和连接器配合的问题,有时候能连接上,有时候连接上了在监视状态下机器开始运转就立马会断开,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最后重新买了一种连接电缆就OK了!希望你试试!

网友F(2005-09-16):
不会吧,我算是幸运的,我都是用FX-485-BD模块来作通迅的,就用普通的网线,都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呀!

网友G:
电缆或软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H:
楼主:
  在通讯设置中“PLC一侧”选中“使用透明模式”
如有问题,可Email:zhongw@ch.bl.cn

网友I:
我也碰到过,用原装电缆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