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笨问题

楼主(2004-08-30):
请问大家变频器是怎么节能的?带的负载是恒定的情况下,能量应该守恒啊?
不明白!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变频器可以按需供应能量,而且如果控制好的话,可以考虑控制量的未来发展趋势。如果不用这点很难做到。

网友B:
变频器节能功能是自动调节其输出电流
使电机对应于负载(如风机泵类负载)所需转矩以最小电流运行!

网友C:
变频器是怎么节能的,看看风机、水泵类的应用事例就会明白。

网友D:
简单可以这么说:通过变频节能呀。不再让大马拉小车呀!!诸位没错吧!!

网友E:
在满负载下工作当然是不能节能了,最简单的例子如恒压供水系统,在用水高峰时候水泵必须满负载工作,在大部分人都不用时可能水泵工作在20Hz左右就可以了,这时水泵的功率远远小于其额定功率,计算起来当然可以节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