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30):
要求如下:
     精度:0.1mm;
     量程:0-20mm;
     生产过程中在线测厚;
请问各位前辈你们一般什么用什么方式做啊,成本大致要多少啊?

网友A:
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接触式,二是非接触式,接触式的容易磨损,非接触式的不会磨损,是用的雷射感应头,两种精度都可达到0.001MM,雷射的要稍贵一点,我见过的有三组(共六个雷射头)价格是30万人民币,前段时间,老板要我开发测厚机的软件,直到前三天我才想到了解决方案,不过还没开始做.

网友B:
还可以用影像传感器。

楼主:
请问二楼的朋友,你说的非接触式测厚,我们国内一般选用那个公司的雷射感应头啊。
有没有比较经济的方案啊,因为我的精度要求不高啊。
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问题,请多指教,多谢!

网友A:
用影像也可以,好像机构上要麻烦一点,只知雷射感应头是日本进口的,公司名字没留意,你精度要求不高用一个雷射头就行了,成本好像是三万左右

网友C:
三万,太贵了吧

网友D:
楼主。非接触是那么贵。如果用间接测量。就是二楼说的接触式。成本会比较低。但是受环境很多条件的影响,影响精度和在线测量以及使用寿命。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好:
接触式的是不是用机械式位移传感器就可以了啊,这样成本可就比较低了啊。
哈哈,我可不知实际中接触式的是不是这样用的啊。

网友B:
你测量的东西大概什么样子?
尺寸什么的资料可以介绍一下吗?最好有图片。
测量速度有要求吗?
非接触式的你可以选择KEYENCE的位移传感器(Displacement Sensors),有激光的和超声波的,几千到几万都有,精度一般是微米级的。你可以去问问。
接触式的你可以到测量仪器店问问,很多的国产的也有,价格几千块。

网友D:
如果使用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的材质也很重要,要看看对激光有什么影响的。最好能够知道是使用在什么设备上的。这样才可以对症下药。

网友D:
激光位移传感器有德国米铱。欧姆龙。还有就是9楼所说的基恩士。我知道就这几家。

网友E(2007-05-21):
上海海科院最新研制 FJC-2X40非接触数显金属测厚仪
无放射线,无须任何改动,就可实现连续测量:0.001mm~0.800mm、铜、铝······有色金属
     地址:上海市、龙吴路1500号 上海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检测室 邮编:2 0 0 2 3 1
   电话:(021)54097875×2202 、13032144920 联系人: 刘震

维形发展、维形生存、共熙维形。

网友E:
上海海科院最新研制 FJC-2X40非接触数显金属测厚仪
与轧机配套,为制造金属板、带、箔材生产流水线上作监控,测量厚度用。配上专用测试架后,也可用于金属材料静态厚度测试,成为一台精密计量仪器。
   测厚仪使用方便;有三位半红色发光数码管显示测量厚度,上下限误差设定旋钮,可分别调节误差范围,超出此范围,就会发出声、光报警信号,随时提醒操作人员注意厚度偏差。
       地址:上海市、龙吴路1500号 上海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检测室 邮编:2 0 0 2 3 1
   电话:(021)54097875×2202 、13032144920 联系人: 刘震

维形发展、维形生存、共熙维形。

网友F:
您要测量的是什么材质?在线测量过程中有没有其它的设备要控制?要求扫描式测量还是定点式测量?我们做在线的测厚系统,可以根据您的要求设计提供方案,如有兴趣QQ:29330133,讨论一下。

网友G:
通过轧机轧棍间隙控制钢板厚度,纸张厚度等,在国外纸厂,轧钢厂应用较多,QQ61994675,有兴趣详谈

网友E(2007-12-25):
最新研制FJC-2X系列非接触数显(轧机测厚仪)金属测厚仪;无放射线,无须任何改动,实现连续测量:0.001mm~0.800mm、铜、铝······有色金属带材。能够在一定距离内,不接触就能测量金属板(箔)材的厚度,以醒目的数字显示厚度,是轧机专用测厚仪。
测厚仪使用方便;有四位红色发光数码管显示测量厚度,上下限公差设定旋钮,可分别调节误差范围,超出此范围,就会发出声、光报警信号,随时提醒操作人员注意厚度偏差。
联系人: 刘震13032144920-   http://cuti.sjtu.edu.cn/jczxcp.html
维形发展、维形生存、共熙维形。

网友E(2012-08-02):
  如果应用在轧机测厚可以考虑分析选择,目前主要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大类。
  对带材厚度的测量首先是使用接触式测厚仪进行直接的测量。早期的接触式测厚仪具有结构简单、坚固、造价低廉、操作方便以及不需要材质补偿和安全防护等优点,但是测头的发热和磨损、带材的振动都会给测量精度带来影响,致使测量精度低,另外也容易造成带材表面划痕。当被测带材速度大于10m/s、厚度小于0.1mm时,这种测厚仪便不能使用,所以老式的接触式测厚仪逐渐被非接触式测厚仪取而代之。
非接触式测厚仪主要有:x射线测厚仪、γ射线测厚仪、磁效应测厚仪。
X射线测厚仪原理是基于被测带材对x射线的吸收作用。x射线具有很高的能量和穿透本领,但是x射线在穿透带材时其能量要被带材部分吸收而减弱。x射线穿透带材后,强度的减弱与被穿透带材厚度的变化呈指数关系。
γ射线测厚仪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被测带材的温度、应力、表面状况等因素对测量结果影响很小;可以进行连续测量,并能较快地得出测量结果。但也存在着需注意防护,被测材料材质的变化会导致测量结果的变化等缺点。
磁效应测厚仪,利用电脉冲对金属材料磁效应反弹系数能力进行检测,建立数学模型编制数据库。计算机软件对反弹系数检出能力曲线自动补偿提供测量厚度值。电脉冲对金属材料磁效应反弹系数能力与被带材厚度的变化呈非线性关系。  被测材料材质的变化会导致测量结果的变化等缺点。
比较对象:
洛阳瑞清科技有限公司X射线测厚仪
美国I2S公司γ射线测厚仪
上海交大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磁效应测厚仪
1、几何形状
X射线测厚仪:X射线束能缩减为很小的一点,其结构几何形状不受限制。
γ射线测厚仪:γ射线束随使用年限放射源衰减,光子强度会急骤减少以致噪音增加。
磁效应测厚仪:是利用电脉冲对金属材料的磁力反弹能力检测,计算机软件对反弹系数检出能力曲线补偿,检测材料形状对测量有影响。
2、信号/噪音比
X射线测厚仪:X射线高光子输出,检出信号能力高,在相同时间常数下噪音系数低。
γ射线测厚仪:γ射线检出信号能力高,在相同时间常数下噪音系数高于X射线。
磁效应测厚仪:磁效应反弹系数检出能力随材质变化,传感器直接输出信号,噪音系数不需考虑。
3、反应时间
X射线测厚仪: X射线测厚仪为高光子输出,其时间常数很小,适合AGC系统快速调节。
γ射线测厚仪:γ射线测厚仪的时间常数约为X射线5~10倍。适合AGC系统快速调节。
磁效应测厚仪:磁效应测厚仪传感器信号直接输出,反应时间快。用户按需配置自控系统。
4、测量精度
X射线测厚仪:X射线管发射高光子能量;操作人员通过选择噪音曲线上的每一标称值电压KV能自动变化到最佳值的位置。确保1~4mm内任一品种的测量精度(指60KV~80KV时)。
γ射线测厚仪:γ射线源的选定能量是单一能源,无法改变;保证了0~1mm内的精度(T2料),2~3mm就难以保证同样精度。
磁效应测厚仪:磁效应反弹系数检出能力曲线,随计算机软件控制补偿,数据库可以确保测量精度。
5、适用范围
X射线测厚仪:测量精度(测厚范围内)1~4 mm,对于带、板可测至50mm厚。适应多种金属合金的测量,范围广,效果好。
γ射线测厚仪:测量精度(测厚范围内) 0~1mm,对于带、板可测至120mm厚。适应多种金属合金的测量,范围广,效果好。
磁效应测厚仪:测量精度在测厚范围内0~5mm,目前仅适合有色金属、合金的测量。
6、安全与环保
X射线测厚仪:射源采用X射线管,可控制和关断射线源。在不使用时不发出辐射,仅在操作时在带材方向发出范围较小的光束。安全环保,辐射源可控。
γ射线测厚仪:射源采用的γ射线,γ射线是一种放射性元素,测量带材时都是同一能量,射线能量不可调节和控制,长期使用导致环境污染、人身伤害,辐射源不可控。
磁效应测厚仪:磁效应测厚是利用电脉冲对金属材料的磁力反弹能力检测,不存在任何辐射、环保等问题。
7、厚度控制影响
由于γ射线、X射线和磁效应测厚仪的不同的特点,对于不同的用户和不同的应用要求,应选择不同的设备。一套轧机系统生成出的带、板质量(厚度),由多方面因素确定。如单纯考虑设备方面因素,主要有机械,传动,厚控(AGC)和测厚仪等因素。按统计分析方法,生产的带、板厚度动态误差可以表示为:
  以轧机速度1000米/分,轧制带、板厚度为0.5毫米为例,在动态控制精度为+/-10u时,假如测厚仪动态测量误差为+/-3u,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将测厚仪更换为进口最好的测厚仪,理论动态精度提高为+/-0.5u时,轧制厚度的动态精度只能提高为+/-9u。要进一步提高提高成品动态精度,必须提高AGC和传动的控制精度以及较好的机械设备。实际上目前国内好的轧机和进口轧机在机械部分相差很少。国内有很多厂家使用进口测厚仪,但是AGC和传动的精度不配套,使得最终产品精度并不高,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综合理论和大量的实际结果,厚度控制中相关的测厚仪,AGC和传动的性能应根据成品要求配套使用,单纯提高某一部分的性能,并不能完全达到预期效果。
8、科技关注: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过程控制及测试手段越来越完善。在线接触式测厚仪、非接触射线测厚仪及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最新开发研制的磁效应金属测厚仪的技术发展,环保问题越来越受到冶金行业的重视。
上海交大海洋水下工程科学研究院(http://cuti.sjtu.edu.cn/list_guanli4.asp?NewsID=697)研制开发的磁效应测厚传感器,是利用电脉冲对金属材料的磁力反弹能力检测测厚,不存在任何辐射、环保问题,已引起科技界关注。
维形发展、维形生存、共熙维形。

网友H:
专业高精度非接触测量,测厚
您好这个还是需要根据您的被测物材料以及大概的一些测量参数要求,具体的被测物是哪种材质,需要一个怎么样的测量方式,安装要求,信号输出等。
激光位移传感器,测厚仪 应该能够帮您解决测量问题哦
振联科技有限公司期望能够帮您答疑解惑,www.santek.com.cn   QQ396863147
公司以人性、和谐、共享为企业文化,以诚信、满意、卓越为品质政策,以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职员为经营团队,为您提供产品咨询、选型、解决方案和完美周到的售后服务。本着以客户为中心的宗旨,以我司在自动化领域三十余年的经验,为客户提供最合理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全方位契合客户需求,达到客户与公司"双赢"的目的。

网友I:
用到光电感应是最简单的一个

网友J(2012-09-26):
最经济的做法是用电子尺或者LVDT差动变压位移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