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30):
请问怎样将其它项目的个别图纸复制到自己的项目图纸中?
另外,自制标题栏中时,为何文字不显示?
请告诉怎样制作自制的标题栏?

网友A:
如果都是PCschematic制作的设计方案图纸,则在项目间复制图纸很容易:打开要复制的两个项目文件,选择窗口为并排排列,然后用鼠标拖动要复制的图纸页面,不要松开,把它拖动到另一个项目文件上的页码上即可。

标题栏的问题,请说清楚一些。不知道你怎样制作标题栏?

楼主:
非常感谢szkgs的答复,经过试验可以做到了,谢谢!
标题栏的问题,就是说我想自己制作标题栏,不知怎样制作?制作步骤?
另外。想知道DEMO版本与正式版本除了DEMO版本有元件数量限制还有其它的区别吗?

网友A:
我猜想你说的标题栏,就是做一个符号菜单,放在屏幕上方,把一些常用的电气符号放进去,然后就可以直接拖下来使用吧。如果是这样,就在符号菜单中点击鼠标右键,再选择“生成新菜单”,这时就会添加一个新的符号菜单。在其中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可以对它命名。然后点击符号按钮,再按下F8,会进入“符号菜单”对话框。在这里选择需要的符号,把它们布置到新建的符号选取栏中即可。
DEMO版本具有标准版的大部分功能,缺少“数据库”程序。

楼主:
非常感谢szk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