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30):
第一次用OMRON的产品。。我们的生产线是用OMRON的C200H。。
今天出现了个问题。在PLC的输入口。C225模块上。行程开关上的两端电压为12。-14V而正常的输入时两端电压为DC24V.所以我一将此信号(行程开关两端电压为12V)接上去就形成了一个触发信号..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为什么它的电压只有12V.同样取自一个24V电源.
我初次接触OMRON的产品..对于它的I/O口的电路也不熟悉..不知道哪儿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下载的..还有请问哪有OMRON编程器的使用说明书下载啊?或可以购买..?谢谢了!

网友A:
资料去这里下载:http://www.omronservice.com/
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线和测量的,应该是24V。你降压这么厉害还能用吗?

网友B:
还有请问哪有OMRON编程器的使用说明书下载啊?
上一樓地方找C200H,C200HS,CQM1说明书都有說明.

楼主:
可是我不是第一个用那编程器的啊!
原本的早就丢失了!!
所以我还是找不到。。
那个OMRON的网站我可以打开但是不可以注册所以就不能下载了!倒霉

网友C:
在PLC的输入口。C225模块上???
输入单元?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