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监控PLC

楼主(2004-08-31):
各位大虾!
我想用PC监控PLC,
设备:FX1N(V2。00以上),电缆,PC。
通信格式:D8120(H088A)
D8120中b15的“方式一“指的是”控制线为普通模式“吗?
这样做对吗?

网友A:
是用通讯模块,还是编程口

楼主:
用的是编程口。

网友B:
用编程口就不用考虑D8120的数值。。。。。。

网友C:
如果单纯是编程的话,设置好通信口就行啦

网友A:
看来你还要多找些资料看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