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31):
各位大虾:你们好!
对24V180W直流电机,计算其电流是7.5A,如何选用控制该电机之固态继电器的电流?
一般说来,对感性负载来说,选用直流固态继电器的电流的与电机的额定电流是什么关系?对交流又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固態電驛安培數沒有多少可以遷﹗

网友B(2005-07-19):
固态继电器的选择:1线圈的电压。
                          2节点的容量。驱动负载取决于节点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