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31):
我曾经用拔掉三菱FX2N的PLC的电池的方法,清除了PLC的密码,但用在FX0.FX1上肯定行不通,因为在它们身上找不到电池。

网友A:
有啊,用手编就可以。

网友B:
软件最简单为何不用,难道要舍近求远?

网友C:
拔掉三菱FX2N的PLC的电池,密码连同内部的程序会全部消失;
但FX2N的存储器是RAM,掉电几分钟后就会被全部清除;
FX1也是RAM,可以拔掉电池的;
FX0/FX0S/FX1S/FX1N等型号存储器是EEPROM,必须用电脑或手编器才能清除;
手编器清除方法:连机后要求输入密码,连续输入8个空格键(SP),按GO就可以了!
电脑清除的话连机后选择“存储器清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