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系列

楼主(2004-08-31):
F1系列可不可以用软件编程,软件那有。

网友A:
MODEC,本站就有

网友B:
F1用软件编程代价很高的

楼主:
谢谢了,除了软件还需要啥东西?

网友C:
F1与电脑通讯的话必须用F2-20GF1通讯模块;
这个模块的价格是你的F1 PLC的好多倍了!

网友D:
就是这个东西,我也认为贵,但仍供不应求

网友C:
呵呵!
一个差不多可以到4~5台的F1-40MR的PLC;
所以有多台PLC的话可考虑;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我只是想读出里面的程序,没有其他方发了?

网友C:
用F1-20P的手编器也可以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