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31):
目前,为了更直观体现设备的温度及数量等显示,除了在外部通过温度器及计数器连接等方式以外,在很多方面是通过七段码模块的连接来实现的。但是在与PLC连接上,由于占用的输出端口较多等原因,使用起来有一定的局限性。
  有没有什么方法既不占用多点又可以非常简单显示呢?
  下面向您介绍一种由COMFILE公司生产的七段码模块,它采用单线连接的方式,采用RS232C(5V,9600bps)传输数据,通过PLC的内部指令(SGNOUT指令)非常方便的可以在模块上显示温度及计数等数据,大大减少了端口的使用及投入的费用。
  SGN模块的后面有一组DIP开关,用来设定每个SGN模块的地址。G区域的分配是通过DIP开关设定的。具体分配如下:
  当一个SGN 模块被使用,那么就会将值分配到G区域的指定位置。
  如果31H在G0 (1 的ASCII码 ) , 32H在G1, 33H在G2, 34H在G3, 35H在G4。当SGNOUT指令被给定时,输出情况如下。
  其实,在COMFILE产品使用中,七段码显示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网友A:
这种五位显示器多少钱一个?

网友B:
这个图图写一行程序,价格低到三百元。图用于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列,图图图图图图图

网友C:
这个东西好用吗?

楼主:
由于是通过5V RS232方式连接,与PLC连接时只能使用COMFILE公司的TinyPLC(专用SGNOUT指令),可以和任何单片机连接使用. 它是以单线连接方式,最多可连接40块七段码模块,并且只占用一个输出端口.

网友D:
不知能用于S7-300吗?
若能用于S7-300,我则选用它作为产品配套器件用.

楼主:
COMFILE公司生产的七段码模块除与单片机连接以外只能和自产的TinyPLC共用

网友E:
Tiny-PLC大擂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