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8-31):
我是一个新手,现想做一套控制系统,实现锅炉燃烧控制.想法如下,通过油压来控制引风机变频器,再通过负压传感器与设定负压值进行比较,来控制引风机变频器的输出.负压比设定值低时,减少鼓风变频器输出频率,高时,增加鼓风变频器的输出.
在实现负压与设定值比较的方案时,最初确定用PID实现.但在具体应用时,发现PID的输出功能,不能实现在负压与设定值相同时,给鼓风变频器输出一个维持现在频率的电流(用电流控制变频器).
请问高手,我应如何去实现呢?

网友A:
我是一個新手。
現想做一套控制系統,實現鍋爐燃燒控制。
想法與目前實現過程說明如下:
1.通過油壓來控制引風機變頻器
2.再通過負壓感測器與所設定的負壓值;進行數值比較。藉此來控制引風機變頻器的輸出頻率。負壓比設定值低時,減少鼓風變頻器輸出頻率。負壓比設定值高時;增加鼓風變頻器的輸出頻率。
在進行負壓目前值與設定值比較的時,最初使用PID控制。
3.但在具體應用時,發現PID的輸出功能,受限於負壓目前值與負壓目標值設定值相同!此時會使鼓風機變頻器輸出一個維持現在頻率的電流(用電流控制變頻器)。
請問;我應如何去實現呢?

紅色那一段不懂!

閃開PID控制器負壓目前值與負壓目標值設定值相同的弊害!
1. 你若設定負壓目前值與負壓目標值設定值相同;可以考慮在未啟動初始狀態下,以靜壓為啟動條件。成啟動之後;啟動前負壓將會改變。
2. 此時再切換到PID控制過來
通過油壓來控制引風機變頻器
您將使用偵測油壓的轉換器輸出4-20mA來控制引風機變頻器!值得關注的是您的油壓PUMP不會是可調流量的PUMP;您將會花費大量精力處理因油壓脈動所產生的OFFSET難題。常態的鍋爐控制給油壓力將會是恆定壓;可以依您所需的鍋爐蒸發量來做適當的油量與風油比調整。
我能理解您的苦心!將它開發成『傻瓜化』。
這裡所建議的是以數位式流量計輸出信號來控制;您實際要關注的應該是流量、壓力為恆壓,如此『風油比』才能正確!
控制部分問題都不會很大!應關注事前的規劃與對燃油鍋爐整體過程的了解。

网友B:
不太好控制的,本来负压值是在一定范围内波动的,很难稳定在一个固定值上,加上从负压表的信号到变频器识别后作出加/减速有一段时间,所以一般比较难使负压值为一个固定值.只要你的锅炉能正常使用,不要太去强求负压一定要在某一固定值.风机类负载很难作精确的调速的

网友A:
老虎說的好!不愧是搞鍋爐的專業!

楼主:
我是通过控制回油阀门的开度来控制引风的.开度信号通过一个分段比例输出的仪表处理,仪表再将相应电流输出到引风机变频器上的电流模拟输出控制端,控制变频器的.另一方面,为了使鼓风量能够及时跟随,通过负压传感器将负压信号传入一块PID表,本想通过PID使鼓风量跟随引风量,并控制在一定的设定的负压值附近.负压的设定值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手动设定.
但是PID调节仪的输出的电流信号,不是鼓风变频器稳定在一个频率所需要的电流量.这与PID控制水泵补水刚好是不同的,当设定值与实际压力基本平衡时,PID输出的电流很小,变频器以最小转速运行,系统补不进水,但是风机就不同了,当负压设定值与实际值相同时,要保持风机现有的运行速度运行,不能以最低转速运行.
所以比较困惑的地方是怎么来实现通过负压使鼓风量跟上引风量呢?

网友C:
你好象搞反了。
一般来说,我们调节送风来满足需氧量,而调节引风来维持炉膛负压。

网友A:
您文章太亂!整一下!
我是通過控制回油閥門的開度來控制引風
1.將目前的開度信號傳入分段比例式輸出型儀錶計算,儀錶再將相應電流輸出到引風機變頻器端電流控制端,控制變頻器。
2.另一方面,為了使鼓風量能夠及時跟隨,經過負壓感測器;將負壓信號傳入PID表頭。
本想通過PID使鼓風量跟隨總風量(負壓),並控制在一定的設定的負壓值附近,負壓的設定值可以根據具體的情況來手動設定.
但是PID調節儀的輸出的電流信號,不是鼓風變頻器穩定在一個頻率所需要的電流量.這與PID控制水泵補水剛好是不同的,當設定值與實際壓力基本平衡時,PID輸出的電流很小,變頻器以最小轉速運行,系統補不進水,但是鼓風機就不同了!
3.當負壓設定值與實際值相同時,要保持風機現有的運行速度運行,不能以最低轉速運行。
所以比較困惑的地方是怎麼來實現通過負壓使鼓風量跟上引風量呢?

先說您設計的系統!他不能大眾化!
1鍋爐廠家的設計皆不相同,甚至明顯差異!影響你的負壓。
2煙囪高度也影響你的負壓。
3大地環境所在外部風速影響你的負壓
4您的油溫能否恆溫影響你的負壓(燃燒擴張)
你若是一定要依您的意思這樣做;你必須另外將鼓風機馬達的回授量取回來,當設定值與實際壓力基本平衡時,在軟體上做處裡。
綜觀國內外的鍋爐生產廠家,由高至數百公斤壓力的水管式鍋爐,或是最大只能承受25公斤壓力的煙管式鍋爐(MAX25t),都不會做的如此複雜!
畢竟,單體式機械單板控制器是最穩定的!電子元件的穩定性在嚴苛環境下工作的可靠度容易受到質疑!
況且;您的做法實在看不出有何明顯的效益!風油比約5:1是不可能差太多的!
屬於高壓容器的鍋爐!國內的檢驗標準是非常嚴苛的,許多國外知名廠家所生產的鍋爐,進到國內檢驗時,可能還必須動刀整改!您的作法我不贊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比较困惑的地方是怎么来实现通过负压使鼓风量跟上引风量呢?
不要用负压值来控制,用不同火力的信号同步控制变频器,可设多段速度.变频器的参数根据不同的现场工况在调试时设定,以保证锅炉在低耗高效的状态下运行,使排放的烟气也不会超过环保标准太多.这样会比  负压表--PID--变频器的方案好.你若坚持用负压表--PID--变频器这种方案一个是延时比较长,另一个是由于有多段的火力,你的PID控制也要是多段的,这样比较复杂,调试也非常麻烦,还有要是锅炉有补偿装置的话对PID控制的影响也很大,一般的PID和变频器是反应不过来的,所以跑偏是常事,不会在一个固定的负压值上

网友D:
好你個老虎!專業!哈哈哈!
他公司的鍋爐設計的應該是有問題!不然不會如此計較負壓~~~呵呵,莫非連油都打不散,旋不開.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