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转换

楼主(2004-09-01):
如何将220伏直流电转换成10~20伏左右的直流电?

网友A:
DC/DC变换器。

楼主:
还有其它更好的方法吗?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能否用可控硅来降压?

网友A:
分压可乎?

网友B:
最安全,最可靠,最传统就是变压器+整流+滤波+稳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安全,最可靠,最传统就是变压器+整流+滤波+稳压。
能用在直流降压中吗?

网友D:
同意6楼的意见

楼主:
电源是直流,而且需大功率输出,也就是大电流输出,各位高手请出点子!

网友B:
电流越大,采用我说的,最合算,如果输出电压要求不高的话,就去掉稳压一环吧。

楼主:
可我记得直流是不能用变压器的?

网友B:
开关电源,我看错了,以为是交流

网友E:
最好还是采用直流变换,当然负荷较小时可用电阻分压法。

网友C:
to: 2066825
  楼主所说的是:直流降压。而你用的方法是:变压器+整流+滤波+稳压。
  变压器只能用在交流电中啊。

网友F:
用斩波电路!dc/dc converter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斩波电路!dc/dc converter

同意楼上所见

网友H:
变压器最好了

楼主:
各位:可否用单向可控硅来降压?

网友I:
6楼的方法简单,方便

网友J:
用开关电源模块进行改造,主要是对输入部分改造。
开关电源不是将交流直接整流的吗?仅对此部分做很少改动就行了。

网友K:
可控硅肯定不行,IGBT还有可能。

网友K:
GTR/GTO应该也行。

楼主:
请问IGBT,GTR/GTO为何物?

网友L:
直流能用变压器降压???若负荷不大,可用电阻分压,若负荷较大(几十安培)则需用降压硅堆,IGBT为绝缘栅型晶体管,是一种高速开关管,高频开关电源里面常用此作功率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