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1):
求助,三菱FXIN,FX1S怎么设置密码,有密码时怎么下载程序,多谢

网友A:
这个书上都有写啊

网友B:
好好查找一下,本站有说明!

网友C:
设置密码On line------keyword   有密码时当然是解除后再下载程序 如不知原始口令,可以找我,不过是有尝服务

网友D:
先初始化,再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