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形与浮点形

楼主(2004-09-01):
欧姆龙c200h将4位整形的bcd码转化为相应的8位浮点形的指令是什么啊??我查了几本书怎么查不到啊??

网友A:
C200H 没有这个命令。
如果需要转换可以将你的BCD数用浮点除法除以1,结果就是浮点数。
如下:  FDIV(79)  #BCD1   #0001  R
R为浮点除法的结果。

楼主:
呵呵,我还是组态里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