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这个问题又提出来了!

楼主(2004-09-01):
对不起,上次我提出这个问题,点击“发表”时,电脑死机,我认为发表没成功,这段时间都没来这里,今天上来看了一下,发现已经发表,并有这么多朋友给出了方法,很感动。多谢!对这个方案我再说明一下:如图示,用何种方法可以检测离合器的外齿轮"A"已经插入内齿轮"B"中。其中“B”不移动,“A”移动,当“A”插入“B”后一起转动。并且“B”中不能安装任何东西,"A"与“B”都是悬空,且当“A”退出以后,还要上下移动!多谢各位再帮我出一下主意。

网友A:
光电开关、行程开关。。。。都可以的。不知道你是否有否什么特殊要求?
一般位置检测都可用上面的方法。

楼主:
好象不是那么简单!
第一,它们是旋转的;
第二,"B"端不能安装任何东西.

网友B:
测量安装外齿轮B的轴的移动量,或者是齿轮B的移动量。
用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等应该可以,这些都是非接触式的。主要是看你怎么安装了。

网友C:
用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等应该可以

网友D:
用接近开关简单些

楼主:
光电开关、接近开关、行程开关我都考虑过,但好象都不好办!关键是不好安装。
首先,“B”端不能安装任何东西;
第二,它们是旋转的;
第三,它们都是悬空的;
第四,“A”端还要上下移动。

网友B:
是什么让A移动的? 测量A的移动量来判断A的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让A移动的? 测量A的移动量来判断A的位置.
通过测量让A移动的物件的移动部位的位置变化,检测后运用

网友F:
在A上的 器件连接处 安装一个小型压力传感器
当压力达到某一个值的时候,输出一个电压使得A停止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