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1):
1、我想请问一下,元器件与零件之间的关系?元件是指设计中所用到的所有电气设备吗
         零用件:是设备的点之类的东西吗
2、在元件清单中,它把所有的设备统计都是一行,如果我用10接触器(K),编号从1到
  10,它统计时,肯定要10行了,可不可以,只在一行内统计,名称K(1-10),或者用K代表所有接触器,如果可以,将如何设置,请指教,,

楼主:
可以讲讲如何画单线图吗?资料上介绍的太过简单,,如何画单线图??????????

网友A:
1、原来英文的元件与零部件的单词为:components、parts。本身在这里没有太多的含义。只是元件清单中列出了所有使用过的电气元件(设备),零部件清单中对同一类型的电气元件(设备)只列出一次,并统计数量。
2、不可以。道理见上。其实在零部件清单中已经可以列出来了。
3、画单线图的时候并不是很多,毕竟通常它只是示意性质的。如果要画单线图,看一下手册中相关的内容。注意管脚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