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弟来啦。。。。各位老师请进

楼主(2004-09-01):
偶要开始学习PRO-FACE了。
各位老师请多多指教哦。。
还有好多地方不懂。。。
刚用了会GP,发觉还可以阿。但有一个地方不怎么明白:
不好意思。。(偶比较苯)
就是在GP里面怎么控制PLC内部动作???
比如:S7-200的plc,我想按屏上的一个键就可以控制PLC内部的一个触点闭合,并且相对应的输出点有输出时在屏上有反映。。
是不是也在寄存器里面定义的阿?
哪位老师给徒弟讲解一,二阿。。。。。。。。。。
谢谢哦。。。
送可爱画一张。。。。。。。。。。。

楼主:
晕 哦。。。。。。。。。。。
起床啦。。。。。。。。。。。。。。。。

网友A:
800老师 你在那里啊,有人提问题啦~!

楼主:
800老师。。。。天亮啦。。。。起床。。。

网友B:
可以用〔位开关〕来做置位。可以用〔指示灯〕来监视Bit啊。

楼主:
那么如何做到一一对应的?
可否说的详细点阿?
是不是也是一个寄存器可以定义好几个BIT的?
还是???????
详细点。。。。再详细点。。。。
比如:控制PLC内部 I0.1(启动)与Q0.1(启动指示灯)。
在GP中的定义咋回事?

网友C:
暈~!~~!
你基本的還不熟悉!去天任網站下一份簡體說明書先看!
若是一路打字~手把手來教你~~指頭會斷+可以出一版教學手冊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么如何做到一一对应的?
可否说的详细点阿?
是不是也是一个寄存器可以定义好几个BIT的?
还是???????
详细点。。。。再详细点。。。。
比如:控制PLC内部 I0.1(启动)与Q0.1(启动指示灯)。
在GP中的定义咋回事?
利昌老师:
偶对这个东东真的不熟悉阿。
但GP我昨天用了一下阿!挺好。你把这个定义给我说一下,我想因该把其他的理解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暈~!~~!
你基本的還不熟悉!去天任網站下一份簡體說明書先看!
若是一路打字~手把手來教你~~指頭會斷+可以出一版教學手冊
不用手把手,你用手,偶用眼啊!哈哈
就把那个触点讲讲就可以啦!

楼主:
没人??
在顶 。。。。顶到有人!!!!!!!!!

网友D:
您好啊
不好意思,最近公司比较忙,没机会上来,您的问题点只是点对点的对应吗?其实人机与PLC的对应PROTOCOL都是已经开发好的产品,您只要套用选对PLC的TYPE,基本上您只要设定显示任何位址m他都应该能够对应并且显示他的状态与数值,还有一个要提的是,西门子的PLC软体设定时,需要将要与人机对应的区域开启,例如DB1W,DB2W等,要是规划区域没开启,GP又设定到这些位置时,将会造成系统通信错误,人机与PLC将会无法连结

楼主:
OK。我去下一分说明看看先!
如有不懂,请多多指教!!!

网友E:
用过别家的屏,道理应该是一样的吧。
应该是在软件里建立一个对应PLC的位的变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