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量信号离plc有300-400米。@@!

楼主(2004-09-01):
一个朋友接到一个工程,布线要达到300-400米成一个四方形,都是开关量一共15个点,叫我帮忙做,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布线距离这么长的工程,不知道信号会不会衰减。另外每个节点上又有相应的输出,是警报灯,这样的距离输入和输出有没有问题。请有经验的大虾指点一二。表情这个家伙是接好了单子才跟我说,逼我上梁山。。。

网友A:
输出没有问题,输入采用继电器隔离后再送到PLC。

楼主:
谢谢帮助,请问二搂这个继电器放在开关量附近还是plc附近,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当然是在PLC附近,否则装来干啥?

楼主:
谢谢谢谢 这样我可以放心去睡觉了。

网友B:
4楼说的对。而且很逗人。

网友C:
直接输入应该没问题,怕干扰的话,用屏蔽线。

网友D:
距离远最好用分布式I/O

网友E:
如果输入输出电压等级比较低,如DC24V,有必要考虑布线的屏蔽。如果220,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F:
距离远最好用分布式I/O  输入采用继电器隔离后再送到PLC  但继电器应放在开关量附近,其原因是在信号端就将其转成高压,以减少传输的损失, 如继电器放在PLC附近,信号送来就已经衰减,那加继电器还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