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1):
如果谁能帮我的话请一定告诉我方法我的QQ87147320 或者SXR1@CITIZ.NET谢谢了

网友A:
当然不行。

网友B:
有电脑加模拟软件就行了

网友C:
一般的话,支持3楼的说法。

网友D:
大部分能在电脑上仿真,不必使用手编器,前提是你必须装有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

网友E:
用仿真器就可以達到你缺PLC的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