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9-01):
一台PROFACE触摸屏开机后触摸无反应等大约法一分钟左右才能进入不知何因请指点先了谢谢了

网友A:
您可能设定了延时开机了,你可以去软体中的GP SETUP找到设定的地方

网友B:
学了一点。

网友C:
你的屏是连接了PLC了吗??
如果连接了PLC的话,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可能就是GP和PLC的通讯没有连接上,
GP在等待,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

网友D:
同意八百的所说,把“接收超时”那个参数减少看看

网友E:
如果GP连接了PLC,
且两者同时上电,
由于PLC完全进入工作状态比GP来得慢,
所以GP在上电后一直在检测与PLC的连接,
此间去按GP一般来说是没有反应的。

在OFF LINE模式下在“SYSTEM SETUP”中将“START TIME”设置一下试试

楼主(2004-12-15):
谢谢各位,真的是设定时'接收超时'在此向大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