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1):
如题!

网友A:
很麻烦。不适合我等菜鸟。

网友B:
WINXP可以用以下的方法在DOS下装,但WIN2003没试过,不过你也可以试一下,我估计是可以的!

1.准备工作:制作98启动盘。然后在WIN98的c:windows目录里找到FORMAT.EXE和SMARTDRV.EXE两个文件,将其拷到启动盘。
2.将BIOS设为软盘启动。用98启动盘重起到DOS下
3.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
a:>format c:/u/q (如果你同时还想要有DOS存在的话,那么就format c:/q/u/s ) 回车
a:>SMARTDRV.EXE 回车 (运行后没什么提示出现,不过已经运行了)
a:>x: (进入XP安装程序所在盘)
x;>cd i386 (进入目录)
x:>i386winnt.exe (启动安装程序)
这样安装的XP最干净。
注意:
1.x代表光盘或硬盘安装盘。有时不好使还要后挪一位,如光盘E,挪一位F。
2.前提是系统盘不是NTFS格式。
3.硬盘安装,如果安装文件不在根目录下,如文件夹里,先输入x:>cd 文件夹名(不能用中文名)。

网友C:
裝一個 DOS 7.10即可.雙系統並存.
先裝2003再裝DOS7.10

网友D:
由于俺手头不常备2000安装盘,一般都用3楼的办法装2000。FORMAT可以不用Q,SMART可以不运行,不过速度可就是小马儿,戈登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