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1):
不要意思,找不到中文的。

网友A:
请问电脑端4.5角要不要短结,7角要不要接,因为图看不太清楚,谢谢!

网友A:
下载可以看清楚了,谢谢!

网友B(2011-01-30):
谢谢,今天我单位的PLC与上位机连接线在D口处断了,多亏有此图,要不然。。。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