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1):
一台电梯用变频器(15KW  200V),因装在顶楼,机房又比较小,通风不畅,制动电阻发热很高,像个加热器,请问能不能将电阻接到室外去呢?当然是防雨的地方。

网友A:
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更趋于合理。只是注意制动电阻的引线要做好防护,并加屏蔽处理。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说法,注意制动电阻的引线要做好防护,并加屏蔽处理,因为制动电阻上的直流电压较高,另外引线不宜太长,一般小于5米。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