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1):
以前只知道按手册上说的选择是NPN型的还是用PNP型的,就是不知其中的具体原因,后来我想了好久,也查了一些资料,好像和接近开关内部三极管的电流流向有关,但是还是不太清楚,不知哪位前辈能给我详细的讲一下啦,多谢!

网友A:
应该都可以接的。三言两语讲不清楚。

网友B:
NPN负载上接电源VCC,PNP负载下接电源地,之所以不同PLC用不同类型接近开关,也就是因为负载的接法不同而已。

网友C:
输入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使用何种接近开关,没听说过可以接两种的。

网友D:
错了。。。。。。。。。。。
接PLC的接近或光电开关。。只能接PNP型的。。因为PNP的输出点为正电位。。
而NPN的输出为负电位。。
如果你在PLC的输入点上接NPN型的接近或光电的话,那么就要多加一个继电器了,要利用它的触点才可以。那样就浪费了。。还多了一道手续。。不好!!!

网友E:
两种都可以接的主要看PLC输入是源型还是漏型。

网友F:
坚决同意楼上.

网友G:
PLC的选型决定接近开关是pnp.npn

网友D:
是的。两种是都能接的。
但如果你用NPN的直接接PLC的输入点上来控制PLC动作,那样是不行的,NPN输出端为负电位。

网友D:
大家等等,我把图给粘上来。。

网友D:
看看NPN和PNP的输出电位有什么不同?

网友H:
NPN或PNP的开关都可以输入到PLC,但每一个PLC 只可以用一种输入方式
至于用PNP或NPN可以通过调节外接电源极性控制

网友I:
这个要视PLC输入模块的设计而论。
硬件设计不同!

网友J:
PLC输入的方式不同

网友C:
5楼的孤陋寡闻。

网友K:
如果接近开关是两根线的则不论是NPN还是PNP的都可以同时连接在一台PLC 的输入点上;如果是三根线的,可以用PLC做一下实验,只用其中两根,也应该可以。

网友L:
同意5楼.
要看输入端要求的工作电流方向.

网友M:
两种都可以接的主要看PLC输入是源型还是漏型, 主要是看一下PLC输出的接线端子就可以了!不知道的时候觉的很难,等你明白了才觉的,原来是这么的。。。。。。。

网友N:
二线式的接近开关不分NPN和PNP,与PLC的输入方式无关。PLC输入是无源的即外接电源型式的比较灵活。

网友O:
engineer888
能否说的饿更清楚点啊
我们现场场尝试过各种接法
很快就坏了的啊
一种还串了电阻的
谢谢了
300的PLC +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