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1):
我现在设计的一个项目要用到直流调速,其中的直流电机的额定功率是6kw,额定电流是16A,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直流的东东,所以不知道如何选取电枢和励磁!感谢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这种事情通过两个途径获取。第一,向电机的制造商索要数据,第二,将电机放到试验台做试验。蒙是蒙不出来的。

网友B:
看铭板啊。

楼主:
有没有计算方法之内的?

网友C:
一般选25A的直流调速器,本身应该带励磁输出

楼主:
直流装置用的西门子的   6RA7031-6DV62-0这个型号!控制电机是一个额定功率39kw,额定电流100A的电机!

网友D:
590 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