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半控整流桥

楼主(2004-09-01):
大家好,在有的变频器的整流部分使用了三相半控整流桥,
请问大家
我看过它的控制硬件电路,感觉很简单,它的控制端通过三极管和一些电阻与三相电源相连,不明白它的道理?
使用三相半控整流桥较其他的整流桥有什么优点吗??
使用三相半控整流桥,它的控制电路是怎么样构成的??是什么样的原理??
请高手赐教!!
谢谢大家!!

网友A:
用半控桥?绝大部分的变频器都用二极管组成的不可控的桥式整流电路。作为输入的整流电路。比半控桥简单呀。

网友B:
使用半控桥,起稳压作用。

网友C:
使用半控桥,省了一个充电电阻和接触器。

网友D:
小功率的用二极管  大点半桥  安川的用充电电阻和接触器、这样的话用直流母线供电比较方便,整流单元可以用二极管的了

网友E(2012-03-29):
引用 网友C:
使用半控桥,省了一个充电电阻和接触器。

     哦 ,原来是这样   那如何让判断模块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