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413模組高手請進

楼主(2004-09-01):
請問前輩:NC模組有沒有以下功能,假設X,Y軸在(10000,300)位置上,Z,U軸在(-60,-5000)位置上,四軸需同時到達(0,0),請賜教,謝謝

网友A:
C200HW-NC413没用过。那位高手帮忙?

楼主:
怎麼沒有前輩願意回答呢???

网友A:
估计要找陈先生才行。

楼主:
請教前輩:用NCT軟件下載C200HW-NC413之參數是亂碼如何解決???

网友B:
NC413可以2軸補償(間)所以您必需分成兩次下指令.
X,Y軸看起來是線性補償動作(Z,U軸亦然),您若由X軸起動(及Z軸)程式就下X軸起動Z軸起動,可以於同一掃瞄周期執行.

亂碼注意下列才不致於發生
如果是WIN95一定是FAT16
WIM98必須是FAT32若是FAT16有些設定(可能只可設X軸,而Y,Z,U軸都是空白)是空白.
XP不能裝.

网友C(2005-08-20):
用在什么地方,一个归零动作,有必要四轴同时吗?
你所说到同时是指同一时间点归到零位,不许管轴的运行方式,
还是指同一时间点归到零位,采用轴互补的运行方式,
那样的话好像要发两次命令,我记得只有两轴互补,有没有四轴互补不清楚

网友D(2006-05-15):
互补是不是插补啊?

网友E:
可以直接在软件axis set写XYZU,位置全部为0。然后启动时以X轴为主轴即可。

网友F(2008-02-13):
任选1轴为主轴,3组插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