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WINCC?

楼主(2004-09-02):
本人初学WINCC,但每次激活画面的同时会自己出现取消激活,从而导致无法运行。十万火急,请大虾们帮帮忙!!!

网友A:
你好
你的系统里有S7 V5。2吗?
你可以联系我
lihui133@126.com

网友B:
安装S7 V5。2后,须同时安装盘上的一个WINCC HOTFIX补丁.否则WINCC就会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哦!

网友A:
你好你的WINCC是V6。0版还是V5。1版。如果是V5。1版直接把S7-V5。2卸掉即可。如果是V6。0应该没问题 。不知你的系统是什么?

网友B:
卸掉?那用什么?呵呵

楼主:
我用的是V5.1。如果真的是 S7的问题,那我改天就把它给删了。

楼主:
2000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