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6.0

楼主(2004-09-02):
我在装WINCC6.0之前装SQL SERVER时,总是装到100%后出错,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分中、英文版本。

楼主:
我的两张盘都是正版的呀!!!

网友B:
关闭计算机上的所有程序,包括后台运行的程序和杀毒软件

网友C:
重装系统后,先装wincc

楼主:
代价好大耶。那为什么有些机器又能装呢?是不是和补丁有关系?

网友D:
不是吧
有那么回事?

网友E:
我也碰到过,重启动后,再次安装就没有出现过。

网友F:
我遇到过某些品牌的特定型号的notebook根本就无法安装wincc6

网友G(2005-01-10):
请问:如何建立WINCC60与S7-PLC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