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2):
我觉得在清单统计中,是这个软件最大的亮点,但我遇到以下问题,希望能帮助解决
 我要元件,与零部件清单中统计以下项目:名称,类型,描述,订货号,厂家,数量,。如果您可以帮我做一个这样清单,我好照着您这样学习。谢谢
下在是我自己做的统计清单,与实验结果:

1、这两个清单是我自己创建的
2、统计出来的数据不对,我画的图中有4个,但统计只有两个,
3、统计出来的类型与描述没有显示出来(我用的您给的中文数据库)
4、我看过数据库的列号名称,与元件清单和零部件清单的名称是一样的
5、我用程序系统给的元件清单与零问件清单,可以统计出来,并正确
6、是不是程序本身对于统计就有不准确的时候?

7、如果在画一个电气元件时,它的一个连接点,一定要选择连接数据?这个功能是做什么
  的,并且,如果很多元件都是一样的,可不可以只设置一个元件,用“笔刷”功能把它  的数据复制到其他元件上,我试过,在粘贴时,用传送数据,但一次只能选择一个元
  件,不能全部选择。
8、我在自己创建的数据库中,如果与已经存在的符号连接,例如在我创建的数据库中有一  个施耐得的空开,在程序的其他数据库中也有这个符号,与数据,我想在我自己创建的数据库中与已经存在的这个空开的符号连接起来,如何帮连接,好像是数据库的问题,请麻烦帮助解决

网友A:
请把你做的设计方案完整地传过来,我看一下。ltsun@kgs.com.hk

网友A:
还有你创建的两个清单。

楼主:
我已经发到您的信箱了

对了,您们什么时候还准备培训呀

网友A:
首先最根本的问题:数据库没做好。
自动产生清单的原理:清单是一个模板,其中包含许多数据区域,而这些数据区域和数据库中的数据区域有许多是一一对应的。比如,类型,描述等。更新时,会自动调用这些数据区域,自动填写。对于如何创建数据库,最好仔细地看一下书册。如果还不熟悉,刚开始最好使用eldemo中的格式。
电气元件的连接点,就是它的接线管脚,用于连接导线。
要传送一个电气元件的属性到多个元件,可以先点击一个符号,在“符号项目数据”中点击“编辑”,再选择“复制”,把它的属性复制到剪贴板,再用Ctrl选中需要传送的多个电气符号,在“符号项目数据”对话框中点击“编辑”,再选择“粘贴”。这些在手册中都有叙述。

楼主:
我做的模块本身没什么问题吧,全是数据库的问题,是吗

网友A:
模板也是有问题的。如果使用的是英文数据库,那么所有的数据区域都应该是英文的;如果使用的是中文数据库,那么所有的数据区域都应该是中文的。但现在你做的模板中,数据区域是中文和英文混杂的。这是错误的。

网友B(2005-03-13):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开始使用的是中文数据库,在生成清单时不能正确出现元件的描述,其提示错误上说的是找不到Description,我打开模板修改数据域没反应。(为保险我没删除原来的Description数据域,不知是不是要删除才对。)最后我只好换回原先的英文数据,才出现描述。
请专家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使用中文数据库时,需要使用中文的图纸模板;使用英文数据库时,需要使用英文的图纸模板。因为其中的数据区域是相互对应的。比如,英文的“Description”对应中文的“描述”。如果找不到对应的数据区域,那么就会出现错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