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232连接不上PLC

楼主(2004-09-02):
各位高手:
    笔记本电脑无串口,使用USB 转串口后,连接不上PLC,PLC型号为CQM1H,软件为CX-P1.2,而该转接口使用串口鼠标就可以。请高手指点!
     多谢!!!

网友A:
要装USB-232驱动,选COM3即可。

网友B:
本论坛内有这样的贴子,好好找一下!

网友C:
我是刚接触PLC所以对它不是太了解走了一点弯路.用的是OMRON带RS232接口的PLC.因为我的电脑不带RS232接口的,所以我买了USB转RS232的转换电缆.用转换电缆直接连接PLC我说到这明白的人可能知道结果了.没错没连上.后来我找到经销商,在那里才找到答案___RS232连接电缆(缺少)

总结:
     RS232连接电缆不能没有

     1. 电脑USB接口___USB转RS232电缆___RS232连接电缆___PLC主机
                                                             (OMRON)
     2.电脑RS232_____________________RS232连接电缆___PLC主机
                                                             (OMRON)

网友C:
必须用OMRON生产的RS232电缆.因为它里面走线是交叉的

网友D:
omron 的RS232电缆可以自己做,本论坛里有,仔细找找。记得是利昌大侠的帖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必须用OMRON生产的RS232电缆.因为它里面走线是交叉的

?????
此问题许多网站帖子讨论过,关键在USB-232,选好的百十元OK.

网友F:
连接不上的原因可能性比较多要自己分析,是不是连接线有问题,比如说焊接的线断了(我刚遭遇过的),或是USB TO SERIAL的驱动有问题.OMRON的CIF01做的不咋地.

网友G:
连上了,可以监控,但是不能上传、下载,这是为啥子哟?

网友H:
监控用的什么软件?上传下载用的软件?
两个软件不能同时开的,否则提示COM口被占用。

网友I:
USB-232转换器外面买的不是很可靠的。最好的是买OMRON产的CS1W-CIF31,只是价钱比较贵,大概1500多吧。呵呵
电缆可以直接做,也可以买OMRON产的,不过我认为没有必要。电缆接线如下
PLC      计算机
2----2
3----3
9----5
4----8
5----7
计算机这边4,6短接。

以上的接线方式是最可靠的,OMRON所有的PLC都可以用该种方式接线的电缆连接,包括用DEVICENET连接。

网友J:
我用的是HP的USB-232能用的,什么PLC都能连,价格不贵才35元。

网友G:
Cx-p3.2,cx-s 1.7

网友K:
谁知道PC与PLC外部端口的连接线如何做?

网友J:
楼上什么品牌的?

楼主(2004-10-18):
在那儿买的?
告诉我一声!

网友L:
omron的RS232接口连线里面是有交叉的啦!
自己做一条很快的,不一定要网线,屏蔽线就行!

网友M:
注意USB COM PORT位置,如COM5,那CX-P必須一致
不能上傳下載有
1.CX-P 安裝時未輸入LICENCE,變成試用版-------輸入序號(HELP---ABOUT CX-PROGRAMMER-----LICENCE)
2.使用Finsgateway聯線-------改成SYSMACWAY

网友N:
我 的 笔记本也这样,下载到一半时,提示不能下载,  后来买了个好一点的USB-232就好了 ,肯定是你的转接器不可靠。

网友O:
很同意19楼仁兄的说法啊,本人连着买了两条USB-RS232的线,可都已经坏了,真的不经用啊。

网友P(2006-02-13):
我想问个问题  :  我买的USB-232 装上驱动程序为何操作系统无法签名呢?    请问如何得到系统签名

网友Q:
完了,我们也要配笔记本来连接了,到时候还真不晓得怎么连接呢,。。。

网友R:
先将USB 转接口连上电脑,之后在设备管理中找到对应的COM号,在CXP通信选项中选择该COM口即可。

网友S:
这种问题绝对是USB--232C线的问题,换一条就行,不过这线也不好找,因为可以用的不多,有的时间长了还发热烧了,所以还是不要到电脑城那种地方找,可以到附近的工控专卖店找一下

网友T:
四星的用得不错,不过不支持DOS。呵呵,不是做广告啊。
实在找不到好用的联系他们买一根,总比没有用的好。

网友U:
2个九芯插头,一根屏蔽线,自己焊,10分钟就搞好了

网友V:
呵呵,做个广告,
USB转串口,如果要追求稳定和高效的话,还是推荐工业级的产品,moxa的NPort U1110, 可让您的笔记型计算机或工作站的 USB (Unviversal Serial Bus) 接口可以轻松地与 1 端口 RS-232 接口的串口设备连结。 NPort U1110 透过 PC 的 USB 口增加了 1 个 Windows 串口 COM port ,且能与新型和既有的 RS-232 设备兼容,这种随插即用的 USB 解决方案很适合行动电话、仪器及 POS 销售设备使用。
特点有:
完全符合 USB 2.0 规格

支持 USB 数据速率最高可达 12 Mbps

无需额外 I/O 及 IRQ

RS-232 的速率最高可达 921.6 Kbps

支援 Win98/ME/2000/XP/2003 driver

使用 RS-232 的 DB9 公头

LED 指示灯号包括 Active(USB) 、 TxD/RxD (RS-232)

内建 15 KV ESD 突波保护

想咨询的联系我:电话87579017 找李霖

网友W(2007-10-29):
usb转232连接不上欧姆龙CPM2AH 不能通讯

网友X:
CQM1H的DIP开关,你看下,有写保护的

网友Y(2008-08-15):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Z:
usb转232无法连接到欧姆龙CPM2AH 怎么办?

网友AA:
是不是啊
我试了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