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2):
请教各位仁兄:本人做一涂布系统,需要蒸汽热交换加热烘烤带布,热交换控制阀选用ZAP型电动调节阀,通过调整阀中电机正、反转来调整阀的开度,调节阀可反馈4---20mA电流给控制调节器(温控仪)。

这就需要调节器(温度控制仪)能
                1、2个输出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2、一个4---20mA电流反馈端。
                3、温度检测为PT100输入。
                4、上、下限位报警。

请教有哪种型号控制仪,价格大概是多少?多谢!!!!!!!!!!!

网友A:
我熟悉这种控制。联系我13196213021qq395338412

网友B:
我们生产的是  SC-DFD5  型微电脑控制器 :

                1、2个输出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可控硅输出、)
                2、一个4---20mA电流反馈端。           (有)
                3、温度检测为PT100输入。            (万能信号输入   PT100可以)
                4、上、下限位报警。                    (有  5V输出)

                      价格     现金2000元(两只表,一只控制,一只显示)
                        hzshilong@163.com
      杭州余杭实用电子技术研究所                   石龙       013757170910

网友C:
用4-20mA输出的调节仪+伺服放大器就好了。

楼主:
初次使用这种电动调节阀,4--20mA输出温控仪好选,但是伺服放大器如何选用,请多指教,能不能用自己做一个差值比较电路,温控仪输出电流同调节器反馈电流比较控制电机正反转呢?请指教???????????多谢。

网友A:
自己做不了的伺服放大器通用非常好选。我有温度调节器和伺服放大器。

楼主:
告诉我,型号,价格

网友D:
swp 或 AI 工控仪表

网友E:
老兄,ZAP精度很差,我们一般都是用在小区热交换上的,反馈线路飘移很大。
温度控最好用AI的708+手操器,或AI的808。一般PID调节仪表用在温度控制上会出现控制失灵的现象,具体表现是在供热压力不稳时,温度会上升10℃左右,很长时间调节不下来。
手操器里面就带伺服了,808其实就是708+手操了
价格也就1K左右了708+手操或808都是一样的

^_^,还是老乡啊,我也咸阳人,有问题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