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跟随系统

楼主(2004-09-02):
请教各位高手:用编码器和变频器能组成一钢带收、放卷系统伺服跟随系统吗,如能,请告诉目标位如何定。

网友A:
好象够戗

网友B:
必须要建个数据模型才能实现;

网友C(2004-12-22):
你这个是不是三轴的?
我帮国内的两家单位搞过也是钢带的送卷料,用三个伺服减速机。他们原先都用过变频加编码器。

网友D:
江苏亚威做过不少这种系统哦

网友E:
应该没问题的,我做过一个电缆高速编织机,就是用编码器\变频器\PLC\触摸屏\一个伺服等,可以实现实时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