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2):
由于我公司在系统安装完成后,总是直接用万用表检测PLC各个的DI,DO,AI,AO接线是否连通.费时费力.但是我又是PLC的外行(自己不会编程).

所以想请问一下那个软件或者程序能够检测和监控各个I/O端口的连接状态? 我们公司用的是西门子S300 PLC.

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软件没法检测外部线路是否相通或短路.

网友B:
必须做信号输入和强迫输出来检查I/O接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法检测外部线路是否相通或短路.

DZFA说的对。今天我和另一位哥儿们儿校了一天线。

网友D:
本人 也是 深受 其害 |!
可是 输出 继电器 谁知道 它 到底 坏不坏。
还是  要 查线|!  我们 自己 作有一个 检测 台,让 输入点 全部 接通后
输出 全部 接通  用 指示灯 检查 ,检测时  把端子条 直接 安上 就行!很方便
可是 如果 不是 经常 用 犯不着 、!

网友E:
是啊!软件、硬件共同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做信号输入和强迫输出来检查I/O接线!

是呀,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E:
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