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2):
各位叔叔婶婶大哥大姐们:
     本人以前用OMRON的PLC ,通过VB写的上微机程序加密(防止有些用户不给钱,时间到了就。。。。),改变串口通信协议来达到目的!现在使用SIEMENS的PLC,上微机直接使用WINCC,也 想对程序进行加密设置,求教各位如何整!yhqgold@126.com

楼主:
请各位帮帮忙啦!yhqgold@126.com

楼主:
怎么 没有人反应啊!

网友A:
加计数器时间到停止输出!
PLC加密码,200的用System Block 中的Password!

网友B:
可以试试 用MOV  在 时间 到 的时候 把 程序存储 区清空
不过 这是假设: 在 程序设定时间 到 之前
用户 不会 强行 解密 PLC。 的条件 下!

网友C:
没有用的,一切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