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2):
请教各位一个CPU出错的问题,机型是FX2N的,开机时出错灯常亮,显示CPU出错,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又正常了,或者拆开清理后又可以正常一段时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复正常所要的时间就越长。最后就不行了。但过了几个月不管又开机时,又正常了。(已有两台同样现象的PLC了。)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靠~~跟祖宗一樣!呵呵呵!

网友B:
看来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C:
有可能是插接部分接触不良。

网友D:
拆开清理是何意,可能你的程式有BUG

网友E:
我现在是三菱的PLC系统,FX2N系列的,我想实现4选2的功能,有没有一种指令可以实现啊!
多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