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2):
大侠们有没有用过?

尤其是GE Fanuc的90-30PLC

其他的PLC呢?

网友A:
GE Fanuc的90-30PLC的232串口和10BaseT接口可以同时使用,我曾经232口用做PLC编程,10BaseT用作连接上位机软件,ab的也可以

楼主:
那两个口能够同时连接上位机吗?

网友A:
应该可以

楼主:
232和10BaseT连接上位机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