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3):
请问siemens s7-200的仿真程序怎么用啊?知道的请发E-Mail给我啊!
谢谢了啊!

网友A(2004-10-08):
先用step7编好程序通过检测后用file-export导出awl文件保存后再用仿真软件打开就可以了。仿真时将plc状态设为ru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用step7编好程序通过检测后用file-export导出awl文件保存后再用仿真软件打开就可以了。仿真时将plc状态设为run.
别忘了设置CPU!

网友C:
好像不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