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3):
如题!

网友A:
直流电机飞车时就相等于一发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飞车时就相等于一发电机.
即便是发电机,那也是直流的啊,而变压器的互感器则是交流的。从交流变压器到直流电机中间还有整流和控制环节,为什么会把变压器侧的互感器给搞烧了呢?

楼主:
飞车时我看电流表的指示为0,电枢电压也为0,这时不在发电状态下吧

网友C:
因为供电和发动机向外输电时电流方向不一样,所以表看不出来,电流太大当然要烧表的

楼主:
所谓飞车,也就是励磁失电,在这种情况下,电机中的电枢电流将过流的十分厉害。如果没有过载保护装置,电机很有可能被烧毁,同样,当有很大的电流通过电流互感器时,也可能被烧毁。

阿万,我说的对不?

网友D:
应该说di/dt很大,然后i也大了。然后是保护了?还是手动停机了?

楼主:
手动停了。

网友E(2007-11-17):
励磁失电为什么会过电流这么厉害?没有了励磁不应该出现大的过电流了哟,这个应该是永磁式的直游戏电机才会出现的吧!!!!

网友E:
就是因为是直流才把它给烧了啊,这样的线圈对于交流来说除了一个导线本身的电阻以外,还有一个与交流电频率有关的电感啊,你一个交流互感器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相当直接到了直流上面,这样就只有电阻了,绕组的电阻是很小的啊,这样不烧了互感器才怪啊!!!
这里在补充一下,直流线圈如果接到有效电流相同的交流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将有效电流相同的交流线圈接到直流上就不行啊,就会烧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