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3):
如贴,请高手参与讨论。

网友A:
主要看你应用在哪方面了,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频率均为f=1/2π√ ̄LC ̄,整个电路电压电流同相位呈阻性,而串联谐振中电感电容的电压相等,相位相反其端电压可能大大超过220V(根据品质因数Q确定),并联谐振时电感电容的电流几乎相等,相位相反,其支路电流可能大大超过总电流(根据品质因数Q确定)。若在电力工程中,应避免采用串联谐振,若用于电子选频,则两者均可应用。

楼主:
主要看你应用在哪方面了,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频率均为f=1/2π√ ̄LC ̄,整个电路电压电流同相位呈阻性,而串联谐振中电感电容的电压相等,相位相反其端电压可能大大超过220V(根据品质因数Q确定),并联谐振时电感电容的电流几乎相等,相位相反,其支路电流可能大大超过总电流(根据品质因数Q确定)。若在电力工程中,应避免采用串联谐振,若用于电子选频,则两者均可应用。
======================
在电力工程中为什么要避免用串联谐振?是不是会干扰计量仪表的准确率?

网友A:
在串联谐振时,电感电容端电压与外加电压之比即品质因数Q=ωL/R(一般可达几十至几百)。因此,若外加电压为380V,Q=10,则加在电感电容上的电压为3800V,这点是电容所不能承受的,故在电力工程中应避免串联谐振,OK?

楼主:
哦,高手!
如果用在220V的电压中,会不会干扰到计量仪器的准确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高手!
如果用在220V的电压中,会不会干扰到计量仪器的准确率?
应该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