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4-09-03):
各位工友,伺服电机的驱动器能不能互换。
比如说,用松下的驱动器和三菱的伺服电机配套使用!
有人说不能,我没试过,各位工友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大家解释一下!
谢了!

网友A:
应该可以,西门子的611u就可以带别家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西门子的611u就可以带别家的电机

试过吗?

网友B:
先搞明白驱动器是做什么用的?输入、输出有哪些量?

然后再问这个问题。

网友C:
不能随便换,要看清楚是否接近。

网友D:
电机匹配就可以

网友E:
不能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