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3):
如果从欧姆龙的PLC里,将程序读到PC机里?我需要步骤,谁能帮我,前提条件:PC机里已装有欧姆龙的PLC软件.

网友A:
什么软件?  cxp? cpt? sss? lss?

网友B:
如用CX-P只要将232电缆插好,上传旧行了

网友C:
我用计算机232与CPM2A来通讯,使用的软件是CXP软件。问题是通讯有问题:
使用自动连接时是可以的,但调一个已经编好的程序,点击连线,但是提示是连接不上。
为什么?请哪位仁兄告之,不甚感激!

网友D:
要想从PLC中读程序,首先,要有传输条件,再就是确认没有加密

网友A:
打开软件,设置好机型,通讯条件和连接电缆后,按:  Ctrl  +  O(不是零)  ,然后选择F1,就会自动联机. 和SSS一样操作.

网友E:
联机前默念三句“芝麻开门”

网友F(2004-11-11):
我用的是cxp3.1 ,先新建一个空白的程序,然后在线工作,再传一下就可以了,我刚刚试了一下,很容易得就成功了,不知道我这样是不是很笨的方法?

网友G:
三牲开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