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3):
请问各位谁知道,为什么电机在停止工作后,电机内还有电流的声音呢,吱吱的声音,具体坚持几分钟,我没有仔细观察,请问各位这是为什么?
我们是用ACS600变频器,ABB交流电机

网友A:
请问变频器中是否有大的电容。可能是电容与电机产生谐振吧。

网友B:
电容与电机产生谐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变频器中是否有大的电容。可能是电容与电机产生谐振吧。

楼主:
谁能解释具体解释一下电容和电机的谐振呢,不过在直流电源端确实在大的电容

网友D:
直流制动的电流噪音,可试取消直流制动就听不到了.

楼主:
6楼所说的直流制动的电源噪音,是否是能耗制动呢,如果是,这声音应该在能耗制动电阻端,为什么会在电机内呢

网友D:
不是能耗制动,是直流制动,此时电动机为发电状态。

楼主:
有没有人能给我再具体地解释呢

网友E:
你检查一下有没有设置直流制动。

网友F:
l楼上的兄弟说得对。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搞明白了,这个声音是电机预激磁的声音,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提高电机启动时的响应速度,因为有的设备需要电机频繁启动,如果没有预激磁电机的启动速度要慢一些,而且容易造成启动瞬间电流过大,我们的设备预激磁时间是30秒,过了30秒预激磁自动消失。

网友G(2005-06-27):
请访问www.yiqiyibiao.com会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搞明白了,这个声音是电机预激磁的声音,为什么这样做是为了提高电机启动时的响应速度,因为有的设备需要电机频繁启动,如果没有预激磁电机的启动速度要慢一些,而且容易造成启动瞬间电流过大,我们的设备预激磁时间是30秒,过了30秒预激磁自动消失。
问题解决拉,能告诉各位一声,厚道啊!希望提问题的大虾,都能象你一样。

网友I:
同意楼上,
常看到:大家讨论了半天,楼主却不知那里去了。

网友J:
象这样的问题  就问的好

网友K(2005-08-11):
可能是使能信号没有及时切除,造成脉冲没封锁,此时虽然输出电压基本为零,但还是有高频输出,只不过等效值为零罢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请问变频器中是否有大的电容。可能是电容与电机产生谐振吧。
真是风牛马不相及!电容在整流回路,电机在输出回路,中间隔了个逆变模块。不是同一回路何来谐振?竟还有不少人在帮顶

网友E(2005-09-23):
检查制动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