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处理

楼主(2004-09-03):
富士PRN55P1000S变频器ER7故障,空载时正常,带5。5KW电机也无问题。55KW电机直流电阻正常,电缆无问题。只要已带55KW电机就跳(49HZ输出150VAC),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您不带负载时输出是否平衡?

楼主:
输出平衡(49HZ150VAC)

网友A:
1:用直流电压挡对P和N极分别测-U/V/W电压是否平衡?
2:输出平衡(49HZ150VAC),不带负载时输出是否平衡?
3:参数恢复出厂值再试。
4:带负载时检测电流是否过大(变频器面板检测)?

楼主:
不带负载时测量U-V-W电压约为150V,我想问一下这个电压是否正常?(参数设置最高频率60HE额定频率50HZ最高电压400V额定电压380V)

网友B:
我 的132变频加上电源就跳,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