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

楼主(2004-09-03):
用的是三相电子电度表(DTSD51龙电电气),请问:
当无功电容补偿超过"1"时,是否还要计取无功电量?

楼主:
谢谢斑竹!
现在功率因素达到"-0.8",无功电量还在计量,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所知道等于1时不计。

网友B:
倒送无功了

楼主:
计不计量呀?

网友C:
我们单位的点度表功能是:显示无功总和,再显示正向无功,再显示反向无功。计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三相电子电度表(DTSD51龙电电气),请问:
当无功电容补偿超过"1"时,是否还要计取无功电量?
电度表就是计量有功分量的,但由于设计欠完善的原因会出现怪现象,如机械式的接线无误的情况下特定条件有可能反转(有些是带止逆型的),电子式的一般也是按功率因素滞后来设计的,在超前的条件下也可能不正确。

楼主:
按现在GB,在这情况下是计还是不计,计是计负的还是正的?

网友G:
功率因数能到1,我还没听说过,至于-0.8,看看我提过的功率因数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