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9-04):
本人正在策划一个基于多工位的零部件装配项目,在圆形工作台上有10个均布的工位,工作节拍为1~2秒。要求分度精度为0.001度,重复定位精度为0.005mm。计划使用PLC控制步进电机带动工作台。有如下几个问题和高手们请教
1.精度能否保证
2.工作节拍能否保证
3.能否实现控制的参数的在线编辑
4.如何实现工作参数的在线动态显示
5.采用什么样的PLC、步进电机可以稳定、高性能的实现。
6.该类控制使用PLC是否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网友A:
如果你既要求精度也要求速度的话最好还是用伺服马达。

网友B:
1.精度绝对可以保证。
2.只要电路和程序没有什么问题,工作节拍也完全可以保证。
3.可以做一个控制器,或者做一个控制界面,对过程控制。
4.同3。
5.看具体工作环境和方法选型器件。随便选个混合式的步进电机,就可以达到要求。
6.你准备采用多少触点的PLC?如果只是顺序执行,用PLC有点浪费。采用一个简单的数控电路。附加的一些控制过程可以选一个比较简单的单片机系统来实现。这样比采用PLC经济多了。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是用来为相对比较复杂的继电器系统实现控制的。

楼主:
非常感谢xiaofan1944同志,您的答案非常详细,非常感谢。该装配机的动作虽然合理,但要求有较高的可靠性,故而在一些工位设置了检测输入(主要是检测工件的有无),为了配合怎么高的工作节拍,要采用自动上料,自动卸料措施。为了保证工作安全性,一些报警措施也必不可少。另外还应该有自动计数以计算工作量。
我也曾经考虑使用单片机,在比较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单片机组成的电路的抗干扰性能如何呢?我对不是很了解单片机。如果的确可行,我们可以外协的。

网友C:
我们曾经作过类似的项目,是台湾的一个产品(贴片二极管自动包装),用于菲力浦公司。可以带你去参观一下该机器的运做。
      ----上海理工大学 蒋华 13917829188

网友D(2004-12-02):
请问各位,分度精度为0.001度,重复定位精度为0.005mm如何实现?
是机械机构还是电器实现的?能否具体说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各位,分度精度为0.001度,重复定位精度为0.005mm如何实现?
是机械机构还是电器实现的?能否具体说一下。
分度精度应该是非常难于保证的!

网友D:
精度这么高,有谁画个图出来。

网友F:
1、节拍可以达到。
2、分度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太高了,步进很难达到,得用伺服。
3、用PLC加可带画面的触模屏可实现监控报警,或可使用一体化工作站。
4、还必需考虑到机械传动方面的精度,非精密减速不可,国外货了。
5、机械精度方面的调整非经验丰富的不可。
一句话,难度大,肤浅之谈,不对请指正。

网友D:
还有圆形工作台直径多大?1米?10米?100毫米?
这都没有说,重复定位精度和分度精度是水中月。

楼主:
直径200mm,
没有交待清楚,见谅!

网友G(2005-01-07):
步进电机有失步的现象,在机械惯性较大的情况下最为严重。

还有你的精度太高。机械一定要作得很精确才行。

最好用伺服加+PLC+触模屏!

网友H:
高速度\高精度实现肯定是比较难的,外加机械配合应当还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I(2005-11-25):
、用PLC加可带画面的触模屏可实现监控报警,或可使用一体化工作站。
4、还必需考虑到机械传动方面的精度,非精密减速不可,国外货了。
5、机械精度方面的调整非经验丰富的不可。
一句话,难度大,肤浅之谈,不对请指正。

网友J:
恐怕你的机械加工会有困难,除非用军工设备!!